stm32 Systick 问题

楼主(2013-06-06):
为什么在 SysTick_Handler 中断函数中写的流水灯 不能正常运行,但调试的时候完全正常?求真理啊

网友A:
调试,是仿真器调试吗?那很有可能是正常运行闪烁的太快,造成眼睛看到常亮。而仿真的单步执行,就是亮,灭控制。

网友B:
把程序拿出来看看嘛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调试,是仿真器调试吗?那很有可能是正常运行闪烁的太快,造成眼睛看到常亮。而仿真的单步执行,就是亮,灭 ...

用示波器看下LED的波形,一般如果时间设置不正确,频率很高的话会看到常亮或者常灭

网友D:
你可以加延时试试看,解决问题了记得要分享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加延时试试看,解决问题了记得要分享啊

可以设定一个全局变量。在中断函数里判断多少个tick开,多少个tick关。比如全局: u16 gCount;  中断函数中, if(gCount%1000==0) TurnLed();  //每1000个tick,切换led状态一次。
  TurnLed()中,对LED灯状态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