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控制ili932

楼主(2013-06-06):
最近在研究430控制ili932驱动TFT液晶显示,不过到现在还没点亮。有没有哪位前辈指点一下,或是发点资料(中文的哦),程序参考参考。(比如最简单的显示一行字符串的程序),谢谢。邮箱502645165@qq.com
#define RS_H P5OUT |= BIT4
#define RS_L P5OUT &= ~BIT4
#define CS_H P5OUT |= BIT5
#define CS_L P5OUT &= ~BIT5
#define RD_H P5OUT |= BIT2
#define RD_L P5OUT &= ~BIT2
#define WR_H P5OUT |= BIT3
#define WR_L P5OUT &= ~BIT3
#define RST_H P5OUT |= BIT6
#define RST_L P5OUT &= ~BIT6
P1作为16位数据低8位,P2为高8位

/*
函数名:Lcd写数据函数
功能:试验板的PE0~15翻转到液晶的DB15~0
入口参数:val 写入的数据或命令
返回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ite(uint val)
{
   P1OUT = 0X00;
   P2OUT = 0X00;
   P1OUT |= (val & 0X00FF);
   P2OUT |= (val << 8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Lcd写结束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_End(void)
{
  CS_H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Lcd写开始函数
功能:控制Lcd控制引脚 执行写操作
入口参数:无
返回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_Start(void)
{
      CS_L;
      RS_L;
      Lcd_Write(0x0022);
      WR_L;
      //Delay_nus(1);
      WR_H;
      RS_H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Lcd写函数
功能:向Lcd指定位置写入应有命令或数据
入口参数:Index 要寻址的寄存器地址
          ConfigTemp 写入的数据或命令值
返回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_REG(uint Index,uint CongfigTemp)
{
       CS_L;
       RS_L;
       Lcd_Write(Index);
       WR_L;
     //  Delay_nus(1);
       WR_H;
       RS_H;
       Lcd_Write(CongfigTemp);
       WR_L;
     //  Delay_nus(1);
       WR_H;
       CS_H;
}
写函数如上,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可有问题?

楼主:
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么?

网友A:
大神们都很忙啊,没空帮你看代码的

楼主:
小弟这个很简单的,大神应该很快看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