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1强推挽可以两个IO并联驱动一个负载ma吗?需要串多大电

楼主(2013-06-06):
数据手册说,强推挽可输出20ma,但还是要加560R或1kR的限流电阻。加了限流电阻就驱动不了负载了啊。

总之就是用stc(3v)的强推挽驱动电机(额定3v,40ma)串多大电阻?
。。。。
发现一个io最大电流20ma根本驱动不了40ma电机。能用两个io并联驱动40ma电机吗?如果能驱动就不需要加三极管了。

我试验了一下,两个IO并联驱动电机(不加电阻)时电机能正常运行,就是只能达到20ma,要到30ma才行

并三个只能达到24ma

主要是想减掉一个三极管,布线不好布

相关下载

网友A:
不要这样用,容易烧芯片。

网友B:
LZ, 仔细看数据手册!串电阻是为驱动LED而限流。

另:LS说得对,要是直接并联不能均流,当内部MOS管不同步时容易烧芯片。

网友C:
不要这么做,特别是电机这样的负载,万一堵转,电流成倍增加的。

网友D:
最好用三极管或MOSFET驱动,不要IO直接驱动

网友E:
stc11的驱动能力并不强悍,51中,数华邦(芯唐)的驱动能力最强,其次为C8051,两线合并后,可达50ma以上。

网友D:
基本上任何MCU,如果是控制系统,为了可靠稳定,不建议IO输出、输入太大的电流,电流越小越好。

网友F:
加个几分钱的三极管,不然你死定了

网友G:
还是隔离的好

网友H:
还是按经典方法来做吧
隔离 + 驱动

网友I(2013-08-02):
当然可以并联,但需要软件配合。
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。两个管脚的动作时延是很小的,考虑管脚自己的阻抗,容抗,以及输出电阻和输入电阻的作用,这个时延导致的“短路”是很小的。
几乎就不会发生。

如果你想更加保险,可以按下面的方式来做:

主要是状态切换的时候需要一个过渡。比如1-0的时候,一个管脚可能往另外一个管脚输入电流(不过这个时间也是很短的,几乎也测不出来)。
1.需要设置输出1
2.设置为三态高阻或者OC输出
3.再设置为输出0
由于第二步执行的时间很短,就几个指令周期,基本不受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