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干扰

楼主(2013-06-06):
电源线与信号线必须走同一电缆里面,信号线里是不到1MA的电流信号。电源线用于给加热膜供电。通过PWM输出控制加热膜将温度保持在一恒定值。现在只要一控温就对采集的信号有干扰。特别是电流从小突然变大的时候影响较大。本人对电磁兼容懂的不多,有哪位高人能指点下,怎么样才能消除干扰。

网友A:
这是必定被干扰的事情啊。要么电缆内再用屏蔽线隔离信号线,要么把信号改成差分传输试一下。当然两者能分开走是最好的。

网友B:
平行布线一定会有干扰,在电流突变时,干扰最强,最好将电源与信号线分开走

网友C:
如果在采集信号时 允许不进行 PWM温度控制的话,那就把信号采集和温度控制的时间点错开吧。

网友D:
首先应该把电源端好好处理一下  减少电源的更多干扰
你可以将电缆里面的信号线单独做一下屏蔽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首先应该把电源端好好处理一下  减少电源的更多干扰
你可以将电缆里面的信号线单独做一下屏蔽处理   ...

恩,现在打算给信号线做屏蔽,将电源也用屏蔽线,我想知道屏蔽线的一端接机壳好,还是两端都接比较好。因为客服要求他们那端要求浮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必定被干扰的事情啊。要么电缆内再用屏蔽线隔离信号线,要么把信号改成差分传输试一下。当然两者能分开 ...

信号是加表的输出信号,没法做差分了,看样子只能用屏蔽线做隔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平行布线一定会有干扰,在电流突变时,干扰最强,最好将电源与信号线分开走 ...

做了好多的试验,确实发现了这问题。现在将PWM输出做了细分,明显比简单的启停效果要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在采集信号时 允许不进行 PWM温度控制的话,那就把信号采集和温度控制的时间点错开吧。 ...

好像有道理,可分开弄在程序里实现较麻烦,倒是可以想想怎么实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在采集信号时 允许不进行 PWM温度控制的话,那就把信号采集和温度控制的时间点错开吧。 ...

这个主意不错,因为加热暂停几百mS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恩,现在打算给信号线做屏蔽,将电源也用屏蔽线,我想知道屏蔽线的一端接机壳好,还是两端都接比较好。因 ...

那就连一端看看效果怎么样   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B:
如果是两层屏蔽的话,内屏蔽单端接地,外屏蔽双端接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