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控制蜂鸣器的问题,图中电路如何控制IO才能是蜂鸣器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3-06-06):
给IO 2KHz左右的脉冲即可发声
其实用一个三极管足矣。

楼主:
我用一个驱动声音不够大,而且不拉高IO的话会低鸣,用两个主要是控制完全关闭,但是驱动不了,VCC=5V,io=p1.0 ,51如何驱动?

网友B:
给IO口低电平(P1.0=0)时,2N3906导通使得2N3904导通,蜂鸣器发声。相反,给IO口高电平(P1.0=1)时,2N3906截止使得2N3904截止,蜂鸣器不发声。

网友C:
一个三极管应该是够的,记得要加上拉电阻哦。

网友D:
对,一个三极管够了,无源蜂鸣器是给脉冲才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,一个三极管够了,无源蜂鸣器是给脉冲才响的

请问是输出PWM吗?

网友E:
1和2中间是绝缘的吧?这个方案可能不行。

网友F:
和用一个三极管的效果是一样的吧,前面一个的作用也就控制后一个,流过蜂鸣器的电流貌似没有增大啊

网友E:
试试这个能行不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请问是输出PWM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