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stm32F407VG JTAG引脚怎么样设为普通IO?

楼主(2013-06-06):
stm32F407VG JTAG引脚怎么样设为普通IO?

这时STM32F103的用法

/*--JTAG-DP禁止,SW-DP允许, PA13, PA14用于调试仿真。PA15, PB3, PB4可用于SPI3--*/
    AFIO->MAPR &= 0x00FFFFFF; //2012-12-11
    AFIO->MAPR |= 0x02000000;

    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,ENABLE);//关闭jtag,保留swd。

STM32F407库函数没有这个函数

网友A:
F4的重映射函数跟F1不同。你可以参考官方,随便一个重映射的例程,就知道怎么改了。。。我就懒得帮你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