脉冲信号放大

楼主(2013-06-07):
光电转换前置放大输出的脉冲信号(脉宽50ns,频率大概220k)经过同向放大(2倍)放大后上升沿变平滑了,是什么原因,运放的用ADA4817

网友A:
运放块的压摆率和单位增益频宽是否合适?因为脉宽已经较窄。换参数高的试试。

网友B:
看到一份电路采用SGM8052做的,8052带宽在250M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