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1系列能通过485转232下载吗?

楼主(2013-06-07):
问题:板子上只有485接口,怎么样能下载程序?

网友A:
恐怕有麻烦。
得另外设计个下位机下载软件。

网友B:
LS说的对,上位机下载得要做,不如引出线来用JTAG或SWD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恐怕有麻烦。
得另外设计个下位机下载软件。

好吧,心酸了

网友C:
是的啊,没必要的;swd 速度又快,又便宜,还能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