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SPI通信

楼主(2013-06-07):
KEIL中:当程序全速运行时,进入SpiWriteRegister(),函数,但是就出不来了,然后Stop停止一下,再全速就出来了,换句话说就是单步调试没问题,全速就在SpiWriteRegister()这个函数里出不来,请指教!!!!!

网友A:
能把你这个SpiWriteRegister()的内容贴出来吗,是不是有while循环的语句死掉了,适当加点延时试试

网友B:
用的什么芯片啊???

网友C:
加个延时,再试试

楼主:
void SpiReadWrite1(uint8_t reg, uint8_t value)
{
   uint8_t i;
   uint8_t Temp_byte;

   nSEL_L;
   Temp_byte = (reg|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rite data into the SPI register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_byte&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MOSI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MOSI_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CLK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CLK_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byte <<= 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byte = value;
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_byte&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MOSI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MOSI_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CLK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CLK_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byte 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EL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I_CLK_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1);

}

楼主:
用的是STM32F103ZET6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不是这个函数的问题,是我在操作芯片的时候,必须要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才可以去操作芯片,所以就卡死在这个函数里,单步可以,这也就讲的通了,谢谢各位!!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不是这个函数的问题,是我在操作芯片的时候,必须要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才可以去操作芯片,所以 ...

初始化的问题?

楼主:
就是在初始化的过程中,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才可以对芯片进行操作。

网友E:
通过延时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 不是很了解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加个延时,再试试

两个stc单片机IO口模拟SPI通讯,
大哥能不能发个实例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