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这个板子不把一些电阻放在背面??

楼主(2013-06-07):
板子有点小,应该把一些电阻放在背面啊?!

网友A:
贴片器件都放一面,有利于生产

网友B:
我认为除K3,K4外所有元器件都应放到背面。

网友:


楼主:
除了k3 k4都放背面放不下啊,若不考虑生产可不可以放两面呢(手工焊)??

网友B:
可以,如果都放一边,机器焊接的时候过一次回流焊就可以了,双面的话就要过两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