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tion bytes中的bytes for user data storage的含义

楼主(2013-06-07):
请问:
1. 这两个字节是用户可以自己随便设置吗?
2. 读保护对这两个字节也有保护吗?

网友A:
2. 读保护对这两个字节也有保护吗?
印象里有保护。

更关键的是,LZ用的STM32芯片型号是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. 读保护对这两个字节也有保护吗?
印象里有保护。

这个跟型号有关吗?
我用的stm32f103系列的

网友A:
对于stm32f103

1. 这两个字节是用户可以自己随便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