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ARM指令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07):
mov        r1, #0xffffffff
这条指令合法吗?这个操作数貌似不满足要求啊。

网友A:
汇编器会帮你把这条指令拆分,你看看编译出来的机器码就明白了。
一直以来有人误导说汇编代码和机器码是一一对应的,而实际情况是不一一对应的,汇编语言归根结底说来还是为了人类理解而创造的一种助记符语言,很多情况下会隐藏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,比如lz所描述的这种情况,必须要两条或者以上机器码指令才能表达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汇编器会帮你把这条指令拆分,你看看编译出来的机器码就明白了。
一直以来有人误导说汇编代码和机器码是一 ...

学习了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汇编器会帮你把这条指令拆分,你看看编译出来的机器码就明白了。
一直以来有人误导说汇编代码和机器码是一 ...

还有一个问题,u-boot  内核中的这些汇编代码,都是伪指令吗?

网友B:
不合法
ARM指令只有32位长,显然不行
用伪指令可以的
LDR r0,=0xfffffff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合法
ARM指令只有32位长,显然不行
用伪指令可以的

u-boot的源码,这应该是条伪指令吧

网友B:
是否伪指令这完全取决于具体汇编器

网友C(2014-04-16):
ARM指令集里有一条MVN指令。
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会用 MVN R1,#0X1来替代

网友D:
arm 指令支持立即数寻址,计又循环八位得到。这个指令是合法的指令。

网友E:
用LDR伪指令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