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端口什么时候是输入,什么时候是输出?

楼主(2013-06-07):
51单片机端口不像AVR一样通过配置寄存器能设置端口方向,
那什么情况向是用作输入的,什么情况下是用作输出的呢?

我现在的理解是根据端口电流的方向去判别输入输出的吗,这样对吗

网友A:
随时都是输入输出

网友B:
都是破书本给绕糊涂了,51单片机的管脚上电默认为输入,除非你那个口子既做输入也做输出,否则是不要去纠结这个的

网友C:
51单片机端口的输入或者输出不用设置,直接用就可以了。

网友D:
还是要的:做输入的话,要保证IO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为"1"(教科书中的“做输入先写"1"”),这样才能做输入。

网友E:
2楼真是高级灌水员

端口写在赋值等号右边就是输入,左边就是输出

网友F:
51单片机的io上电默认是准双向,就是既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。但是做输入的时候,最好先在个端口置位1,这样便于读出正确的输入结果,其次是p0口做io口的时候要加上拉

网友G:
感觉51输出都是oc上拉一样,如果有推挽输出就不能不设方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