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电磁铁控制切胶不好

楼主(2013-06-07):
我使用电磁铁做某个产品的胶水切断的执行器件。发现在使用时候,效果不是十分理想。想要在某一个位置切断胶水,发现实际他的位置偏差有3个mm,要求控制误差在0.5mm以内。以为是控制方式有问题,使用了别的控制方式,效果还是一样。怀疑是电磁铁执行的稳定性不好。请教大家有何见解

网友A:
执行机构不明确,不知如何控制的。无法回答

楼主:
已经连续奋战多日。是一个步进电机带动一个机构来回行走,电磁铁负责在该机构到达特定位置时产生控制。使用过延时来做,发现效果不好,以为是延时不准确导致,现在使用步进电机走动的步数来做,还是一样的问题。考虑到步进电机可能有失步,所以在步进电机拖动的机构行程中放置有位置传感器,过了该传感器100mm左右是执行操作的位置。(传感器不能放置在需要执行操作的位置)

网友B:
电磁阀的延时不均匀。可以参考高速电磁阀控制方式,在关断时不时断电,而采用接近关断的维持电流,来实现电磁阀的高速动作。

网友C:
步进电机定位误差大有几个方面:
  一、失步,或者是电机力矩不够,或者是驱动速度超标
  二、回差,传感器定位逻辑不对,没能正确消除回差
  三、执行机构动作的机械重复性误差
  四、EMI措施不到位,产生了误动作

网友D:
其实可以用传感器检测电机到位后,电机运动停下,再控制电磁铁的具体动作。用电磁铁动作也不在乎这点检测时间吧

楼主:
感觉4楼的朋友想法不错。使用PWM让电磁铁保持着一个磁力。增加反映灵敏度。
6楼同学,感谢你的建议。但是我这个产品不能中途停滞下来。

网友D:
那就看你怎么电磁铁了,用机械触发总会造成偏差的,且幅度可能不一样。

网友E:
你的现状是定刀动态切割,可试试动刀动态切割
对于动态切割,0.5mm指标不低了,当切割工位快到时,让切刀同步移动,同时再切割.很容易达到精度的.

楼主:
T叔。动刀动态切割还需要机械方面的配合。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来实现。现在我想要在电路控制这里能否想办法解决

网友F:
楼主描述不太清楚,感觉像追剪

楼主:
最终效果不好,电磁铁切断位置有变化。有可能前面一点,或者延后一点。切断的位置,不是在一个允许的范围内。变化有4mm,允许有0.5mm的误差

网友E:
你的胶是死马东东,粘度有变化吗?
电磁铁应该不是主要原因,这都是瞬间动作的,比起工具移动速度,应该只占很小比例.

楼主:
我的产品是胶装书本使用的,俗称胶装机。。。背胶粘度很大,稠度应该是连续的。运行速度在0.3m/s。不知道是什么方面的原因,造成上述问题。

网友E:
运行速度在0.3m/s
300mm→1000ms
3mm→10ms,意思即系统误差在10ms左右.
0.5mm→1.6ms,精度要求0.5mm,那你的系统误差要控制在1.6ms以内.
这个用定刀动态切割工艺是很难实现的.
这个3mm误差离散性怎样,若能分布在0.5mm公差带就有戏了,动作提前或迟后10ms就行了.
但1.6ms这个数量级分摊到传动链各个部分,对每个部分的要求就很高了.
电压波动等原因引起电磁铁动作误差可能早就超过1.6ms了.

网友G:
系统响应问题,提前操刀

网友G:
单纯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,仔细分析分析你的系统,一个个模组分离开解决精度问题,步进电机的控制定位精度,起停精度,传感器位置定位精度,电磁铁响应特性。。。这些控制精度需要逐个解决。

网友H:
提前操刀   需要精确计算时间  这是个人的见解

网友I:
你可以测一下,电磁的反应时间的散散性。
要是确实达不到要求,只好让电机停了再切了。

网友J:
电磁铁的线圈电感不小,电流的增长需要时间。而电磁铁的吸力又和电流成正比。且电磁铁的运动阻力又很难保持一个稳定不变的常数。楼主的精度要求不低,上述种种因素使得精度无法保证。
要提高动作的一致性,针对上述原因,可以采用强驱动:驱动的瞬间(时间是驱动的前面一小段时间)用比电磁铁额定电压高数倍的电压,这样①电磁铁的电流增长过程大为缩短,所以电磁铁的延时现象明显改善。②强驱动(短时间的电流大于电磁铁的额定电流)能使得动作时的力比不稳定的阻力多得多,减少了其对动作过程的影响程度。
其他方面,上面的朋友已经说了,俺就不重复了。

网友K:
我用的吸盘电磁铁,要等待60ms才达到可靠吸力,1.6ms根本不可想象

网友L:
哈!…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差别!…楼主做工控时间不长!…给你指明一条道吧!…你要给我敬礼哟!哈哈!
机械传动中有延时、滞后!你把定标提前不就得啦!!!…真是的!

网友M:
控制要留余量。

网友F:
机械结构就有问题,老T叔的分析已经充分说明楼主的方法永远不能实现。这个需要追,就是剪刀跟随,剪刀在剪切的过程中完全与胶水同速

楼主:
是的哇。各位分析都是有可取之处的。现在不怕他有滞后,就怕他每次切刀的点,离散区域过大。我想要通过预先给电磁铁一个PWM控制信号,让他保持有一定的电流,对于响应时间可能有很大的提高。现在还在实验中,看实验结果吧

楼主:
在不懈的努力下,开了最大的优化。终于控制在了能够接受的范围内。感谢各位的帮助啊。分数我随机给啦

网友N:
电磁铁需要高速动作,可以考虑用电容提前储能。
很多电力断路器都是这样处理的。

网友O:
百度搜:  高压共轨  驱动
          高速电磁阀 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