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553的IO引脚电压输入范围

楼主(2013-06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参照DATASHEET的VIH\VIL和VOH VOL
说的很详细

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参照DATASHEET的VIH\VIL和VOH VOL
说的很详细

如二楼所说  这些数值在IC资料上都有详细的说明

网友C:
TTL数字电路电源是5V,2.7V < 高电平 < 5V,     0V < (=) 低电平 < 1.3V。CMOS数字电路电源电压一般是3V--9V,         2/3VCC < 高电平 < (=) VCC, 0V < (=) 低电平<1/3VCC。中间的电压区域是不稳定的,CMOS器件不稳定区域电压高于TTL器件。如果是带施密特输入结构的器件不稳定区域很小,接近理想器件。 总之,数字电路的电平可以这么认为: 2/3VCC < 高电平 < (=) VCC, 0V < (=) 低电平<1/3VCC。

网友D:
3v以上为1,小于0.5为0吧

网友E:
这个跟楼主使用的单片机电源相关的吧,资料上是在VDCC基础上有一个上限的

网友F:
5楼贴出的只是一般的通用电平标准,至于这款单片机的具体情况还是得查看数据手册的~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TTL数字电路电源是5V,2.7V < 高电平 < 5V,     0V < (=) 低电平 < 1.3V。CMOS数字电路电源电压一般是3V--9 ...

这个介绍的资料的还是蛮不错的,不过表述有点乱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这个介绍的资料的还是蛮不错的,不过表述有点乱的

哈哈!

网友H:
不超过3.3的都能用吧,只是驱动能力够不够了

网友I:
技术手册上说的很详细   楼主   仔细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