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F149的普通IO问题

楼主(2013-06-07):
我刚接触MSP430,就弄了个最小系统,时钟想用内部的,所以程序里就不用做任何配置,直接默认就可以了,但是我烧入程序后发现P1.1口不断的高低电平变化,其他的端口都是3.3V,改程序控制其他的IO没有任何变化,这是怎么回事啊,请帮忙看下啊!!
程序如下:
/*延时函数*/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int x)

{

unsigned int i;

while(x--)for(i=0;i<250;i++);

}

int main( void )
{
  /*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*/
    P1DIR = 0XFF;P1OUT = 0XFF;
    P2DIR = 0XFF;P2OUT = 0XFF;
    P3DIR = 0XFF;P3OUT = 0XFF;
    P4DIR = 0XFF;P4OUT = 0XFF;
    P5DIR = 0XFF;P5OUT = 0XFF;
    P6DIR = 0XFF;P6OUT = 0XFF;
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看门狗

P1DIR |= BIT2;//定义P1口为输出
P1OUT |= BIT2;    //

while(1)//死循环

{

   P1OUT ^= BIT2;//P1.2口输出取反   Delay_Ms(6000);//稍作延时

}

修改红色地方的代码到其他端口没有任何变化,一直都是P1.1出现高低电平变化,其他都是3.3V

楼主:
怎么没人讨论啊,是不是这个MSP430没有启动啊,或者需要配置内部时钟之类的?有人给个提示啊!!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都是我的问题,在调试的时候我设置成软件模拟,后来改成硬件调试发现程序下载不了,提示错误,我用的是IAR FOR MSP430 V3.42的,后来卸了装了一个V5.10的就正常了,哎,弄不明白啊

楼主:
忘了说这个程序没啥问题,要是使用内部时钟的话,就不用对他做任何配置就OK了

网友A:
呵呵,不用配置时钟,系统DCO默认在800KHZ跑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