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链接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06-07):
写了一个hello dsp的程序,编译没问题,连接的时候出现下面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决:
[Linking...] "D:\Program Files\CCStudio_v3.3\C6000\cgtools\bin\cl6x" -@"Debug.lkf"
<Linking>

undefin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rst referenced
symbo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file
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
_pr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:\\dsptest\\hello\\Debug\\hello.obj
>>   error: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- './Debug/hello.out' not built

>> Compilation failure

Build Complete,
  2 Errors, 0 Warnings, 0 Remarks

网友A:
error就是你编译的时候的错啊   不能生成.out
你指的连接是和开发板的连接吗

楼主:
已经解决,呵呵
在build options>linker 中添加rts6400.lib就可以了 ,结贴了。谢谢楼上的朋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,呵呵
在build options>linker 中添加rts6400.lib就可以了 ,结贴了。谢谢楼上的朋友 ...

解决了就好

最近发现好多网友不会结贴  是否该发一贴指导怎么结贴呢

楼主:
不好意思哦,上午发的贴,中午解决了,好像是当天发的贴必须第二天才能结。结贴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哦,上午发的贴,中午解决了,好像是当天发的贴必须第二天才能结。结贴 ...

有这回事吗  真的不知道   下来要试试
但是你发帖的时候  如果悬赏分给0
立即结贴啊

网友B:
以前keil也有这个问题的。

网友B:
需要选择使用库这个选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