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op07放大电路

楼主(2013-06-07):
小弟新人,穷,没钱悬赏,见谅。
以下是我搭建的超简单放大电路

问题是,无法放大,使用正负5V的直流电源供电,信号发生器产生1khz输入信号,调节VPP从30MV逐渐增大,
输出电压30MV左右不变化,且有较大干扰,频率偶尔到MHZ,幅值跳动较大。
求指导啊,我要崩溃了。

网友A:
OP07的电源脚要用0.1uF电容去耦

网友B:
OP07输入是什么信号?
有隔直吗?
否则输入需要单独加直流偏置的。

网友C:
老兄,貌似同相输入端还要加上R1//R2的平衡电阻的, 查看以下反相比例放大电路

网友D:
加个平衡电阻,反相端并联个补偿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