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3.3连接CLA问题

楼主(2013-06-07):
按照TI提供的CLA使用指南步骤和例程连接TMS320F28035的CLA内核时,出现如下错误提示:

头一次用CCS3.3连CLA内核就出现这类问题,哪位大是能指点指点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  如果CPU和CLA同时访问一个shared RAM区域,是要遵循下面的仲裁机制的,即先后顺序,

•CLA to CPU Message RAM: Priority of accesses are (highest priority first):
  1.CLA write
  2.CPU debug write
  3.CPU data read, program read, CPU debug read
  4.CLA data read
•CPU to CLA Message RAM: Priority of accesses are (highest priority first):
  1.CLA read
  2.CPU data write, program write, CPU debug write
  3.CPU data read, CPU debug read
  4.CPU program read

网友A:
顺便分享一下资料    其中FAQ中看看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

楼主:
资料已下载,正在研究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资料已下载,正在研究,谢谢!

有结果告诉大家一声   :lol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吗  我给你找到答案呢
请确认
你的CCS版本是多少?

CCS3.3 + SR12包括以下版本并不支持CLA,只有SR13有支持。

是否是版本问题?

网友B(2016-09-07):
好人啊,正在研究cl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