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这款移动电源是如何检测电池电压的呢

楼主(2013-06-07):
将R2,R5,R6,R13,Q2,Q3,LED7全部拆掉了,还是能够检测出电池电压,真是神了,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,奥妙到底在何方

网友A:
检测到的电压准吗

网友B:
MCU内有参考电压,有1/VDD AD通路。要只有MCU,有电,有指示LED就有电量指示。

楼主:
后来查到有颗IC可以检测VDD电压,AD通道5可以检测VDD/4的值,很准

网友C:
专业礼品移动电源方案同步升压+充电,带真关断功能,静态功耗50uA,效率95%,自带过充、过放、限流、短路、过温保护功能,BOM成本RMB2块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一起探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