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电池电量监测BQ34Z100

楼主(2013-06-07):
准备做电池电量监测,使用的是TI公司的BQ34Z100,一般的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,需要买他们的评估板吗?求指教,共同学习。。谢谢

网友A:
楼主可以申请样片,然后自己焊接个学习板,应该比较省钱吧。

网友B:
到官网上找一下这个技术手册   看一看   或者申请一个芯片试一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申请样片,然后自己焊接个学习板,应该比较省钱吧。

网友C:
官方资料不少, 建议楼主先仔细看一看再考虑

网友D:
找找官网上的资料  仔细看看芯片手册  一般没什么问题

网友E(2013-10-12):
楼主,我们也有做单节锂电池电量检测芯片,型号为HY4145,跟BQ27541 完全pin 2 pin,采用的也是阻抗追踪技术,精确度+/-1%,价格便宜,有需要的话请联系:15919499057何R。

网友F:
这是什么原因

网友G:
希望这样能好点

网友H:
应该可以实现  相对靠谱点

网友I:
官网上申请几片芯片  这样可以很快上手的  楼主

网友J:
请问楼主有用到ti的评估板吗?100美元有点无法接受

网友K:
这个好像客户用的还是蛮少的,需要推广的啊

网友L:
电池电量监测这一块的还是蛮重要的,尤其是现在一致的提倡节能环保的

网友I:
申请样片  TI官网上都有的   楼主  在申请几片样片  将技术手册钻研一遍  之后将电路搭出来   将各个节点的波形测试一遍  和技术手册对比一下  如果基本相同  那整个电路就OK了  楼主

网友I:
我现在设计电路  都是这个思路   目前设计的产品  量产下来  问题  都不是很大

网友M:
这个是专门针对电池的供电应用的,需要多推广的啊

网友N(2013-12-12):
引用 网友I:
我现在设计电路  都是这个思路   目前设计的产品  量产下来  问题  都不是很大    ...

:lol 问题都不是很大,也就是还有问题了~~~

网友O(2018-05-17):
楼主,BQ34Z100芯片可以监测AA碱性电池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