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下可不可以走线?不用的引脚可不可以不画??

楼主(2013-06-07):
有些引脚(sop封装)不用到可不可以不画,方便从芯片下走线?

网友A:
不可以,你不画不代表芯片没有这个脚,焊接的时候芯片的脚有可能会跟下面的线短路。芯片下面可以走线,不过要谨慎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,你不画不代表芯片没有这个脚,焊接的时候芯片的脚有可能会跟下面的线短路。芯片下面可以走线,不过 ...

下面的线外面不是有绝缘层吗

网友A:
焊接的时候难保不会把绿油划伤,这层绿油很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