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 开发板做PMSM 电机控制,有位置传感器 转速只有2500

楼主(2013-06-07):
TI 开发板做PMSM 电机控制,有位置传感器 转速只有2500,是闭环控制,即使增大电流,电机在转身也上不去了

网友A:
没玩过。据说可以到6000啊

网友B:
是不是闭环控制算法引起的  只有速度环吗   有没有电流环

网友C:
只看你简单说了现像,肯定是软件的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是Ti提供的开发板 程序是 Sensorless FOC of PMSM ,有速度环,和电流环,id=0;通过反馈转速 用PI控制转速,然后用吧转速PI 的输出作为 iq 的输入,也是通过PI控制,id 也是通过PI 控制, 在低速的时,电机电流还是正弦的,到了高速1000以后电机电流就比较乱了。如果给电机加一些负荷,电流能变化成正弦波, 如果空载 转速到了2500  ,转速就再也上不去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Ti提供的开发板 程序是 Sensorless FOC of PMSM ,有速度环,和电流环,id=0;通过反馈转速 用PI控 ...

我觉得应该是闭环调节使得速度上不去了

楼主:
我如果直接 设定iq 的值,是同样的,现象。

楼主:
可以通过示波器,开到每相的 电流在增加,但是数据就一直在2500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通过示波器,开到每相的 电流在增加,但是数据就一直在2500

没有感觉到电机的明显增速吗  电流上升电机一定会增速的  不会是测试的问题吧   顺便了解一下你使用的光电编码器

楼主:
我用的,是磁编码器,它可以输出绝对位置,不用在像光电编码器,那天输出还需要变化。电机重0到现在的最大转速2500,是会有加速过程,一单到了2500,就不在加速了。看示波器,如果 在加大设定转速,电流是会加大的,但是这时候就有 电机旋转就不稳定了,明细看见电流波形中,有的电流峰值高,有的电流峰值底。以后就自动停了

楼主:
这是电流 与位置的 波形

楼主:
那个 朋友做过啊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

网友B:
帮忙顶!同时也帮你去咨询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。PMSM 电机 在设计的的时候有没有最高设定转速,或者是,随便一个PMSM 电机 都能跑到10000 转

楼主:
有哪位可以支持 支持一下,这是怎么的。现在转速上不去,如果继续增加 设定转速,Pake 计算出来的 UD UQ波形重正弦波,变为 方波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哪位可以支持 支持一下,这是怎么的。现在转速上不去,如果继续增加 设定转速,Pake 计算出来的 UD UQ波 ...

帮你咨询了一下TI的技术  没人回复

楼主:
我也问过,中国还还没有那个对这个了解

楼主:
你以前是搞哪方面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也问过,中国还还没有那个对这个了解

那就是高端产品  我做的很杂

楼主:
你的怎么实现PMSM 的弱磁控制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的怎么实现PMSM 的弱磁控制吗

不好意思  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Ti提供的开发板 程序是 Sensorless FOC of PMSM ,有速度环,和电流环,id=0;通过反馈转速 用PI控 ...

你现在怎么样了?是不是程序的问题?你用的是2000的那款芯片

网友E(2016-03-10):
各位老师,麻烦问一下,TI官方的驱动板在哪能买到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各位老师,麻烦问一下,TI官方的驱动板在哪能买到啊

同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