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KEI MDK下,STM32F3无法进行软件仿真?

楼主(2013-06-07):
点击仿真后,出现如下错误,*** error 65: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: no 'read' permission
不知道那位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,是怎么解决?谢谢

网友A:
是不是你的地址没设置,0x40021000 这个地址不允许读

网友B:
要等KEIL加劲,做进去!

网友C(2014-04-12)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楼主是怎么解决的

网友D(2015-07-14):
我在网上看到很多种做法
其中提到一种通过查看Device DataBase修改匹配的两个DLL及其参数
我通过查看修改并不能解决问题。
最终策略是
将“Options for Target 'Target 1'”中‘Debug’页面下,最下面一行的Diglog DLL中内容:改为DARMSTM.DLL,Parameter中内容改为:改为-pSTM32F103VE就可以了,这边STM32F103VE是我选的芯片型号

网友E(2016-07-15):
我也是这样的问题,查了一大推资料,按照上面思路改还是没有用。我用的是STM32F030R8,楼主有解决的方法么?

网友F:
印象中有次没连接好碰到过类似问题

检查下硬件连接和配置吧

网友G:
都老帖了,应该搞定了,就算搞不定也没有这个必要了,如果还有需要,那就用最新版的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