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高速计数器

楼主(2013-06-07):
各位大侠,
  能否推荐一款计数器,类似于160的,希望速度较快,上升时间在10nS内。十分感谢!

网友A:
记得很久以前有专门的微波分频器,最高频率可以大于2.4GHz

网上论文看到了,好像很牛。。。。

网友B:
最低也要100M呢

网友C:
Onsemi 的 74AC 系列的计数器在5V电源时可以满足LZ要求,而且也比较好买到。

多谢大侠, 这个标准可以达到,看看先。要是有更快的就好了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各位,正考虑用D触发器构成分频器,看这样速度怎么样。

网友D:
如果速度很快的  建议分频处理之后在采集  这样较好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速度很快的  建议分频处理之后在采集  这样较好些

多谢,
  有时候需要测试高低电平时间,不单单测试频率,所以有时候不分频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多谢,
  有时候需要测试高低电平时间,不单单测试频率,所以有时候不分频。。。。 ...

也对  呵呵   像在电机测速中为了提高精度  还需四倍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