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三极管问题

楼主(2013-06-07):
管子是NPN 9014  如图
其中WR是CPU 80196过来的写信号, C2是74573使能端,现在问题是不管如何 C2信号都是低电平,
也就是9014一直导通,按照原理分析WR信号过来低电平应该是9014截止,C2是高电平啊,后面我直接把WR信号段开 加了地进去 出来是接近5V的高电平 ,说明三极管没有坏啊,搞不明白了,难道是三极管频率不够? 也不可能啊 三极管都是M及频率,我WR也就100多KHZ。

网友A:
关键WR处于高电平的时间多,你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,万用表会骗你的。

楼主:
波形WR是个抖动的波,有高有低,C2确实条直线低平信号,

楼主:
其实这是电路的一部分,整个电路是2个9014组合成或非门,代替7402,按照分析可以达到这个目的,但实际上 出来的C2信号 总是低电平 ,变不了高电平,后面又都直接经过7402 ,出来的C2信号可以有高有低了

网友A:
9014饱和导通,恢复时间达到微妙级别的,比如5uS

楼主:
现在问题就是截止不了

网友B:
不应该是三极管电路问题,肯定是CPU输出波形问题。用示波器抓了波形吗,低点位是否足够低?

网友A:
LZ还不明白,WR平时是高电平,三极管一直导通。
当来一个WR脉冲,由于三极管从饱和导通恢复到截止需要一定时间的,所以截止不了。
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,只要WR脉冲宽度足够,就没有问题,如果US级别的宽度,就不行了。
三极管在开关状态,没有74系列的快。

楼主:
问题是  我把 整个这个3及管搭的或非门 用7402直接或非  输出信号就对了

网友C:
在Qz1的基极加一个10K的下拉电阻,有些MCU的IO输出会在0.6V左右波动的,导致三极管不能有效关断。

楼主:
也加了 还是不行

网友D:
加大b级电阻,再加个下拉电阻,应该可以.

楼主:
都尝试过了 就是不行  现在都只好弄个02 换电路了 实在没办法了

网友E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后来分析是PCB布板和后面器件的电容影响的。楼主改成推挽式即可,直接一个这样的三极管是不行的。你把WR这个引脚接在发射极,在基极接一个高电平,这样用发射极控制集电极应该也是能行的

网友F:
首先可以排除是三极管频率问题··任何集成电路内部都是由三极管搭成的,三极管开关频率应该可以100M吧。
我觉得你可以一级一级来··先断开后面的9014·先别什么100K`先产生一个高电平··看是否三极管导通没有··看QZ1基级是否为0.7V左右,然后再低电平看是否截止··这是最常规思路吧··我期待你的实验结果··

网友G:
可能是你的wr信号低电平不够低,换mos管试试,比如2n7002.

网友G:
你的意思是在你这套电路后端,也就是c2后面再接个7402,然后7402出来的信号就对了?
这样的话就是说C2端是能变高的,只是宽度很窄,你的示波器不够力看不出来,7402能捕捉到。那就还是9014关断时间太长引起的,换高频的管子,或者用mos,比如2N7002比较合适。

网友H:
R30 2k7 换成0.2k  试试

网友I:
低电平不够低,1V在mcu看来也算低电平的

网友J:
查下你MCU的数据手册,看看 你WR,Y2这2个IO口目前配置的是什么工作方式

网友K:
基极接个电容隔直怎么样?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  我把 整个这个3及管搭的或非门 用7402直接或非  输出信号就对了

你这句话好费解啊,能说得再清楚点吗?
如果你的意思是用7402的输出信号可以很好地驱动这个三极管电路,那就说明来自CPU的信号驱动能力太弱了,不足以提供所需的驱动电流。另外,不要使三极管处于深度饱和状态,那样恢复时间会加长,影响开关性能。

网友A:
LZ执迷不悟,对三极管的开关特性还是不了解。
示波器一看就知道了,WR输出低电平,三极管肯定截止。
但是如果是很窄的脉冲,三极管来不及截止的。

网友M:
同意23楼的意见,很可能是WR频率太高三极管动作时间跟不上。楼主用示波器做个试验吧 把WR的频率调低看看~ 三极管饱和的情况下有个释放时间才能截止的

网友N:
应该是上拉电阻!…

网友O:
低电平不够“低”,可在三极管的发射极串个正向二极管来垫高发射极电位,来保证低电平能截止三极管。

网友P:
这个最简单了,在9014的e级加个10K电阻到地,就解决了!!当BE导通时,C2点的电压就是10k电阻的电压。好好看看三极管资料!!

网友Q:
引用 网友A:
LZ还不明白,WR平时是高电平,三极管一直导通。
当来一个WR脉冲,由于三极管从饱和导通恢复到截止需要一定 ...

分析精彩啊

网友Q:
引用 网友F:
首先可以排除是三极管频率问题··任何集成电路内部都是由三极管搭成的,三极管开关频率应该可以100M吧。
...

此话非也,除了三极管,还有很多用mos做的,即使是用三极管,也有快慢不同。即使三极管开关频率有100M,如果是深度饱和呢,开关速度怎么保证??

网友R(2013-07-29):
经常看看这样的帖子也不错。

网友S:
其实我是路过的~

网友T(2013-11-13):
引用 网友I:
低电平不够低,1V在mcu看来也算低电平的

有可能

网友U(2013-12-25):
引用 网友T:
有可能

瞬态低电平高于三极管门槛电平,一般不是频率跟不上。可利用驱动信号分压后再驱,降低瞬态低电平值。

网友V:
引用 网友P:
这个最简单了,在9014的e级加个10K电阻到地,就解决了!!当BE导通时,C2点的电压就是10k电阻的电压。好好 ...

那C2点电压如何得到低电平?27#说加一个二极管也是不妥的,加一个硅二极管的话,虽然可以保证低电平能截止三极管,但同样C2点的低电平也会不够“低”

网友W:
1.看WR的电压波形,看低电压的时候是不是低于0.6V。
2.看占空比,确认三极管的上升,下降时间和频率。如果是高频信号的话,9014是不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