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207S8T6C上电后复位脚一直是1.9V不能工作

楼主(2013-06-07):
我遇到一个郁闷的问题:
产品用STM8S207S8T6C量产了3K,有5%出现上电后不工作,外部复位电路是4K7加103电容,按复位键无反应,测量NRST脚电压1.9V,怀疑电容有问题,将与NRST脚连接的所有线路断开后还是1.9V,Vcap脚接1uF电容,测量过电压1.85V,没有问题,最后没辙了把NRST直接短接到5V------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。。。居然跑起来了,而且凡是出现这种问题的5%的板子都是这样处理就能跑起来,不过电流有点大,有22mA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。。
不知道大家又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。。。。
NRST直接接5V会不会有什么问题,求教。。。

楼主:
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?

网友A:
帮楼主  顶一个   应该有高手能够帮忙解决

网友A:
帮楼主  顶一个  看看别人的意见   顶一个

网友B:
会不会是PCB的问题呢

网友C:
这事也太诡异了。不过虽然看起来是nRST的问题,但我还是建议查查别的地方。是不是那个电源脚接的有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会不会是PCB的问题呢

我把nRST脚翘起来悬空了,结果还是一样,悬空时测量nRST脚电压3.3V,CPU一直是出于复位状态,拿根线把它短接到5V就马上跑起来了,所以我判断不是PCB的问题

网友D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你rst引脚接一个10k到vcc,可以正常用吗。你芯片从哪里拿的,可以找代理帮你解决呀。

网友E:
可以找你的供货商为你提供下技术支持解决下问题。

网友F:
楼主的电路中,STM8S的Vcap引脚怎么连接的?

网友G(2013-07-09):
stm8s  的vcap 在pdf上要求105,nrst 要求是10k + 104,最少也得是104呀,虽然用103有可能可以使用,但是批量不建议使用

网友H:
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  楼主   我是这么想的   不知道你的意见是什么   顶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你rst引脚接一个10k到vcc,可以正常用吗。你芯片从哪里拿的,可以找代理帮你解决呀 ...

我的电路的RST脚原来是接4.7K到VCC,104到GND,跑不起来,电阻从100K慢慢换,直到到0欧短路才能跑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你rst引脚接一个10k到vcc,可以正常用吗。你芯片从哪里拿的,可以找代理帮你解决呀 ...

芯片是从深圳中天华威拿的,整包拿,看外包装蛮好的,不知道是不是真品。。。各位有没有好的供应商帮忙推介一下。。。。谢谢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的电路中,STM8S的Vcap引脚怎么连接的?

离Vcap脚2mm接105电容到地,电容从104到475换了一遍都跑不起来。。。只有将nRST脚短路到VCC才能跑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  楼主   我是这么想的   不知道你的意见是什么   顶一个  ...

:'(。。。我把芯片拆下来焊到另一块空板上,除了电源、地、Vcap脚的电容、nRST脚的电阻电容、各个VCC脚的退耦电容和一个IO口控制的工作指示灯外,其他都不焊,就这样还是跑不起来。。。。把nRST脚短接到VCC马上工作指示灯就闪起来了。。。。无语啊。。。

网友F:
nRST脚的电阻和电容,分是多大的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芯片是从深圳中天华威拿的,整包拿,看外包装蛮好的,不知道是不是真品。。。各位有没有好的供应商帮忙推 ...

我就是芯片代理商呢,要不可以找我合作合作呢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。。。我把芯片拆下来焊到另一块空板上,除了电源、地、Vcap脚的电容、nRST脚的电阻电容、各个VCC脚的 ...

你多少颗,都是这样嘛,理论上,不应该产生这样的问题呀,上电rst就应该是vcc呀、

网友I:
硬件电路的问题   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  楼主   顶一个

网友J:
以前遇到过的是Vcap脚接的电容是0.1uf造成的 换成1uf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多少颗,都是这样嘛,理论上,不应该产生这样的问题呀,上电rst就应该是vcc呀、 ...

小批量试产了2K,测试出来有45个是这种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硬件电路的问题   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  楼主   顶一个

哥。。。帮忙分析一下呗,我该从硬件电路哪儿下手查啊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小批量试产了2K,测试出来有45个是这种问题。。。

你这芯片从哪里拿的呀,我不认为是硬件问题,如果硬件问题,都会异常,你是否可以与我联系一下,我正好是代理ST芯片的,或许可以帮助到你。我qq:1691108868,电话13816269187.

网友K:
有可能是电路板虚焊问题   楼主

网友L(2013-10-16):
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,板子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工作也不能仿真下载,看了帖子后短路RST复位电阻可以工作了,现在换成100欧电阻正常运行了。

网友M:
推荐供应商加QQ237170519

网友N:
用示波器观察RST脚是3脚波(外接RC后)  如果无C责是底电平脉冲。是内部的复位电路动作了

换IC就好,不知道ST原厂对这个怎么解释。

网友O:
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  我感觉应该是电路哪里出了问题  可能是虚焊  或者干脆就是哪个电路没有工作

网友P:
可能有些线短接了..
你看一下KEIL软件目录下的JTAG标准引线,再或者是复位脚的问题

网友Q:
用示波器看下不正常的MCU的复位引脚,如果有周期复位的话用STVP+ST-Link重新烧写下Option Byte。再不行把芯片的读保护置上,然后再去掉读保护,然后看看是不是还不正常!

网友M:
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具体聊吗

网友R:
当年我用PIC也碰到过类似问题,后来发现是脱机在线编程器(ICSP)把RST脚烧了,换成原装的编程器(ICD3)就没有问题(同一批货).我估计编程器把IC烧坏的可能性比较大,特别是
ISP/ICP类的编程器,然后用市电做电源的情况

网友S:
复位电路有问题 或者芯片本身有问题

网友T(2014-01-21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?怎么解决的?

网友U(2014-03-25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10块样板有5块单片机上电不能工作,有时还能运行起来,有一块堪至不能烧写程序,费了一整天的劲,后来发现复位引角上拉电阻并联一个1uF的电容能正常工作,你们可以试一下。

网友V:
遇到这种问题,很多情况下都是保证MCU能工作的最小系统硬件设计出了问题

网友W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严重得连ST-Link都不能下载程序,刚开始还能正常工作,开关电源几次后就不行了。短路NRST到VCC是可以工作了,但是还是不能下载程序。

网友X(2014-12-19):
有过这样的经历,不知道原因在哪,最后换芯片解决了。不过希望有大神可以解决一下。

网友(2015-10-22):
今天遇到了。 这块板子已经调试好几天了。都没事。  晚上都是带电自己放着跑的。今天早上设备还能接收遥控器。正常运行中。但是一接上stlink。电脑连着 电脑没开!当时主板的显示屏就卡了。以为复位了。开电脑 不行。无法下载。复位脚1.8v..短接vcc(5v)。系统都是5v.很怀疑stlink把芯片弄坏。掰开它每个io都有47r电阻。。

网友:
最后是换了主板继续调试程序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量产遇到过。 我可以怎么避免。。。

网友Y:
供货商一般,卖出去了,就不管了。

网友Z:
硬件设计一定不能出问题,要不,累死你,从软件也搞不定。

网友AA:
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么?
我也遇到了,用S103的做了9片只有1片有问题,运行一段时间会进入无限复位。
用S003做的3片只有一片能正常工作。
电路板是同样的。外部电路晶振都相同。

网友AB(2015-12-25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之前都是好的,突然就不能下载程序,就一直不能复位了。也找不到什么原因

网友AC(2016-07-19):
楼主,问题解决了没有啊?怎么解决的?我也准备用这个芯片了,把经验共享一下吧。

网友AC:
引用 网友Q:
用示波器看下不正常的MCU的复位引脚,如果有周期复位的话用STVP+ST-Link重新烧写下Option Byte。再不行把芯 ...

我也在EMC试验中碰到Option Byte被改写的情况,再次上电后单片机不停复位,用万用表量复位脚2.5V,应该是Option Byte校验错误引起的不停复位,复位周期278us,这个问题太严重了,直接导致板子无**常工作,会引起返修和退货,请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防止Option Byte被改写,造成再次上电时Option Byte校验错误?

网友AD:
我遇到过,stm8s101,,各种折腾无果,报废了6000多rmb的pcb 果断换其他mcu了

网友AC:
最近也在使用STM8S103,也碰到了类似情况,4000V EFT试验,每次打完重新上电都不能运行,复位脚2.4V。分析原因:Option Byte和Flash不稳定,易丢失数据,丢失后无法恢复,重新上电后Option Byte和备份寄存器校验失败,不停复位。解决办法:硬件做好滤波,软件中打开Flash读保护,上述问题得到缓解。果断切换STM32中...分析结果供参考。

网友AE(2017-10-10):
有没有人解决啊 这个问题太奇葩了,单片机上电后复位脚一直是低电平,程序爬不起来,然而手动换过新单片机后又正常了,批量3000套 有900套出现这样的问题,试产100套又没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AE:
引用 网友AE:
有没有人解决啊 这个问题太奇葩了,单片机上电后复位脚一直是低电平,程序爬不起来,然而手动换过新单片机 ...

本人用示波器测试过电源是非常干净的

网友AF(2021-05-28):
2021年了,仍然有这个问题。现在判断是芯片质量问题。之前一直用的都好好,最近一批芯片50%概率复位脚1.85v左右。  现在看来要么芯片本身质量问题,要么芯片就是被摧残过。

网友AG(2021-11-09):
引用 网友AF:
2021年了,仍然有这个问题。现在判断是芯片质量问题。之前一直用的都好好,最近一批芯片50%概率复位脚1.85v ...

你好,确认是芯片问题吗,STM32F30x也出现类似问题,一直量产的产品啥都没改,就最近出现一批有概率RST引脚复位电平不正常,1点几V,很奇怪,不知道啥原因;难道芯片真的有BUG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