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问题真心请教

楼主(2013-06-07):
最近在搞项目的过程中发现,步进电机每走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就停下来了,信号口无PWM波。

我的项目中多个中断,其中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的中断程序一致,PWM波是通过电平的高低形成的。可是伺服电机正常,步进电机常常会这样,难道是中断出了什么问题?真心请教

网友A:
您用的是DSP控制吗 PWM是通过高低电平形成  意思是用的IO口模拟的吗   IO口模拟输出肯定不均匀 而且浪费CPU的资源  两种电机的中断  是指的什么中断  用来测速吗  测速用中断  如果电机是带减速箱的  编码器是512线的  那电机转一圈就要输出上万个脉冲   用中断接收肯定没时间做别的事
您可以先将中断屏蔽  然后测试看半小时后是否出现同样的问题   判断是否中断处的问题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朋友,明天我去测试下,看看效果如何,中断优先级,由于有多个电机,我先它设置为1,也会停下来;设置为2,也是同样的效果。我尝试测试执行时间的问题中。

网友B:
如果每次都是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停下,然后通过示波器测试的结果也是没有信号,那就只能找程序的问题了。或者你可以不连接电机,然后让程序运行,如果过大约半个小时左右信号中断,那就可以确定问题是在软件这边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每次都是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停下,然后通过示波器测试的结果也是没有信号,那就只能找程序的问题了。或者 ...

等待楼主测试结果

网友C:
问一下你控制步进电机是控制脉冲频率来实现调速的吧?我想问一下你调速的那段程序是如何实现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问一下你控制步进电机是控制脉冲频率来实现调速的吧?我想问一下你调速的那段程序是如何实现的? ...

看什么样的驱动呢  楼主分享出来吧  实现程序

楼主:
中断停,中断进不去,PWM发送不出来啊

网友D(2013-07-12):
如此可以100%肯定是软件问题了,再问:程序其他中断可正常?程序是否跑飞?
中断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:
1、程序逻辑是否合理,例如电机控制有时候采用运行时打开中断,停止时关闭中断;或者类似的方式,检查开启条件是否存在锁死的情况。
2、中断优先级是否有冲突,安排是否合理
3、中断使用的堆栈是否足够。
4、外部条件是否影响,例如电机的零位传感器,位置传感器,或者编码器等等输入是否造成程序开启条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