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个电源问题?

楼主(2013-06-07):
电源有12V 3.3V  5V ,由于远距离通信,3.3V必须一直供电,用3.3V 怎么控制12V呢,继电器控制?还是其他方法? 什么电源IC能一直供电?  单片机可以一直供电?

网友A:
3.3V一直供着电又没关系的咯
元器件在指标范围内,长时间通电,是不会坏的
至于3.3V控制12V?如果只是通断,那搞个MOS管或者继电器都可以
单片机当然可以一直供着电啊

网友B:
一般电源芯片   这要功率不要太大  温度合适   是一直可以供电使用的  单片机当然一直可以供电工作的
关于3.3V怎么控制12V的继电器   加个三极管驱动就可以啦

网友C:
一般单片机都会作为产品的控制中心,就是要一直供电的啊。除非断开电源关机是不供电。

网友D:
只要是电源功率设计合适,可以连续运行的

网友E:
距离多远?…可用无线方式哟!…

网友F:
可以用晶体管或MOS管做开关元件。

网友F:
至于什么IC可以一直供电工作,可以说只要设计正确,现在的电子元件都可以。

网友G:
如果是远程控制,3.3V不宜传送太远距离,你应该传送12V后,再转3.3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