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音频编码请教

楼主(2013-06-07):
如果输入是一个16bit的音频数据,如何将它送入G.726ADPCM编码模块?ADPCM编码模块的输入位宽是14bit,问题就是这个16bit数据怎么转换成14bit的数据?
    现在是通过右移两位,出来的声音有点颤颤的,不知道该怎么修改。

网友A:
右移两位声音肯定会出现问题   我觉得你把高两位屏蔽了比右移的效果会好点
正在查找相关解决问题方案

网友A:
看来只能将16bit的音频数据总体缩小  转换为14bit的   这样做较合理点

网友A:
终于找的答案呢   理应该是14bit的   你怎么成了16bit呢
请看下面介绍

网友B:
两个地方检查一下:
1. 确保进入编码器的PCM数据是没问题的,比如想办法dump出一段连续的音频数据,然后在电脑上播放一下。
2. 如果1没有问题,那就是编码器有问题、或者系统别的地方有问题。

16bit->14bit转换,右移2位是没有错的,相当与在原来的数据上乘以0.25(等于-12dB)的增益,如果都在16bit的环境下,相当于音量变小了而已,不会出现声音颤颤的。

网友C:
直接右移失真肯定很大,我觉的应该是加1然后再右移, 这样可以实现数据更接近原始数据

网友(2013-12-27):
可不可以留个qq号,我初学这方面确实很多弄不懂,

网友D:
这方面理论还是不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