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78M05输出5V稳压值,现在输出却是5.1V,不解!!

楼主(2013-06-07):
如题:本来是想用78M05输出5V稳压值的,但现在输出的是5.1V,想用加大负载的方式来是输出电压拉低到5V,不过输出依然是5.1V,我都用了200R的电阻来作为负载了,不解中!!!

网友A:
就差0.1V...你的表精度够?器件也是有温漂的,真的要非常精确的话就不要用7805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差0.1V...你的表精度够?器件也是有温漂的,真的要非常精确的话就不要用7805了... ...

用的万用表,我要用这个5V作为后边的运算放大电路中作为一个直流偏置,但是不想修改后边儿的电路了,但现在这种输出5.1V的情况就影响我采样的值!!!,

网友B:
5.1V在7805的误差范围内,楼主更换更精确的电源芯片或者基准芯片

网友C:
这有啥不解的?哪可能十分精确呢。
7805的数据手册你看看,误差范围是多少?

要不然就改成可调的,用lm317吧。

网友D:
给运放的偏置,你试试用431 搞个精密5V
431规格书中有推荐的

网友E:
楼主应该没有仔细看78M05的规格,参数表第一项就是输出电压参数:25度下,Min 4.8V,Typ 5.0V,Max 5.2V。
想要高精度的就上版主推荐的TL431吧

网友A:
做AD采样?如果电源不准,但又不想用高精度电源,你就找个温漂很小的基准电压。再加一路AD采样,先采样这个基准电压,然后去修正你的采样值...

网友F:
直接看图计算TL431输出

网友G:
这里涉及到基准的问题,解决问题只有两个,一个是把电源弄准了(换基准电源芯片),另一个就是修改你的偏置电阻。

网友H:
个人认为   如果不是要求很严格  完全可以不这么做

网友I:
对7805要求这么高啊   0.1v的误差  说不好是你的万用表精度  要求精度高  那就使用LM2596等DCDC模块
你200欧的负载可能拉不下去   但是你如果价格大负载   保证发热严重  电压不稳  会拉到5V一下不等电压

网友J:
LM317跟LM7805是一路货色的。都在允许的范围啊。

网友K:
把电源芯片和电压基准芯片搞混了,这两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。

网友L:
0.1V的误差,一般应用是允许的。
要想更准确,可以参考10楼说的方法

网友M:
很正常的,有允许的误差的,要很精准需要选用其他的器件

网友N:
我也用过万用表测7805,一般为4.98V,5.0V,还真印象遇到过5.1V。要不你换一个批次的或厂家的试试。

网友O:
78M05输出电流大,带载能力强,一般不会随负载变化.
如果输出要求精度高,输出电流小,用AD公司的REF195,应该可以.

网友P:
精度要求高的话,只能换片子了,或者后级加稳压电路

网友Q:
这个在误差范围内了

网友R:
0.1V的偏差对78M05来说,已经够可以了!要想AD采样精准,8#讲的很清楚!

网友S:
楼主在钻牛角尖,有意义吗,楼主思路严重有问题

网友T:
啥也不说了,直接上图,DATASHEET部分截图

输出如果是5.2V,也不要感到奇怪~~

网友T:
引用 楼主:
用的万用表,我要用这个5V作为后边的运算放大电路中作为一个直流偏置,但是不想修改后边儿的电路了,但现 ...

7805只是“稳压电源”,你不能把它当“基准电压源”用吧

网友U:
7805是好的,楼主的方案是错误的,改方案吧,不要在7805上费功夫了。

网友V:
7805的确不是好方案,还是选更精密的吧

网友W:
空载5.1V,很正常

网友X:
为这种小事纠结???…哈!你已后会很受累的!…咯咯;P

网友Y:
想要更精确的电压,9楼方法可行

网友Z:
仔细阅读datasheet很重要  我也是刚明白

网友AA:
正常现象。

网友S:
楼主应该多拿一些小容量的电容去多测测,如1pF/0402、2pF/0402、5pF/0402、10pF/0402、22pF/0402、拿这些小容量电容多测几遍,看是你读数不准还是电容量不准确:lol:lol

网友AB:
要输出稳压值,方法有很多种。如果要求很高,而对成本不敏感,可以考虑MAX6126AASA50,低温漂,高精度0.02%

网友AC:
7805有0.1的误差太正常鸟!

网友AD:
这是不应该花时间讨论的问题,浪费了时间,浪费了青春。

网友AE:
78M05  属于中间电流  大约500ma  发热量了吧?

网友AF:
果断换管子吧。。

网友AG:
如果对精度要求高,小批量的话,可以通过筛选来找误差范围适当的7805,大批量的话,可以换用精度较高或可调输出的型号,同时务必保证测量仪表的精确性。

楼主:
看了大家的给的建议,现在知道该怎么弄了,多谢大家!!!

网友AH:
5.1V的话肯定在7805的允许误差之内吧

网友Z:
引用 楼主:
用的万用表,我要用这个5V作为后边的运算放大电路中作为一个直流偏置,但是不想修改后边儿的电路了,但现 ...

如果用5.1v作采样的参考电压, 只要它是稳定不变的, 也不会有太多影响吧

网友AI(2013-07-12):
其实人家不是国家总理的料

网友AJ(2014-05-04):
加一路AD采样,先采样这个基准电压,然后去修正你的采样值...
具体是什么算法的?
是采样这个基准电压然后和基准标称电压比较,得到就是基础电压变化系数。再把采样的工作电压乘这个系数
可是采集到的不是电压值,什么换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