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F79F0819时钟切换

楼主(2013-06-07):
我现在要用到内部128K和外部4M的陶瓷谐振器相互切换。
外部振荡器接到P50,P51口,怎么切近CLKCON没有反应呢(给CLKCON赋值赋不了)?
        Enter_Bank0;
        if(SwitchValue == HFOSC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Interrupt_Firs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f SystemClk==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CON = 0x8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CLKCON&0x1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CON |= 0x0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f SystemClk==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CON = 0xa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CLKCON&0x1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CON |= 0x0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f SystemClk==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CON = 0xc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CLKCON&0x1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CON |= 0x0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CON &= ~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S = 0 Selection Low System Cloc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CON &= ~0x0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ff HFCL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Interrupt_Firs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按照spec上面的描述操作
CLKCON = 0x08;//0x28,0x48,0x68都可以
delay10ms;
CLKCON = 0x0c;//0x2c,0x4c,0x6c都可以

楼主:
谢谢版主,在全心论坛就得到您的回复了。问题解决了。

主要是把CLKCON寄存器的定义位搞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