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帮忙解决加法运放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07):
我用的是THS4011这个芯片来实现加法运放的功能,当用示波器输入信号进行测试时,输出的是正确的信号,但用我前端的信号作为输入时,输出的信号特别小,现在找不到问题,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么?谢谢了!

网友A:
前端的信号作为输入时
前端信号时什么给的,建议加一个跟随再进芯片

楼主:
我的前端是两个调幅信号,7Mhz和9Mhz在THS4011的输入端口3实现相加

楼主:
这个是我的电路仿真图

网友B:
   按照2楼方法加跟随器。在跟随器前还可以测量两个信号相加的结果,就可以判断哪里出问题。

楼主:
但是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我在芯片的输入端口3可以正常测量到前端输入的信号,不知道为什么输出就变小了

网友A:
放大倍数调整下,也许你的电阻精度不行
另外 R1 R2 换10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