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 硬件spi 如何读取24位数据

楼主(2013-06-07):
从器件输出只有24位数据,每次总是先接收oxff

楼主:
示波器抓的波形

楼主:
while( TM7705_BUSY );
    SPI_Cmd(ENABLE);
        while (SPI_GetFlagStatus(SPI_FLAG_RXNE) =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}
        ad_data_temp[0] = SPI_ReceiveData();

        while (SPI_GetFlagStatus(SPI_FLAG_RXNE) =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}
        ad_data_temp[1] = SPI_ReceiveData();
        while (SPI_GetFlagStatus(SPI_FLAG_RXNE) =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}
        ad_data_temp[2] = SPI_ReceiveData();
        while (SPI_GetFlagStatus(SPI_FLAG_RXNE) =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}
        ad_data_temp[3] = SPI_ReceiveData();

    SPI_Cmd(DISABLE);

TM7705_CS(DISABLE)

楼主:
要接收到24位数据,现在总要接收4次,第一次就是0xff,搞不懂为什么,哪里设置不对还是怎么回事

stm8硬件spi如何才能准确控制sck呢,比如我只要8个sck来接收一字节?

网友A:
从器件输出只有24位数据,每次总是先接收oxff

说不定 从器件就是这样的特性

网友B:
应该是电路的特性   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  顶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器件输出只有24位数据,每次总是先接收oxff

说不定 从器件就是这样的特性 ...

我用软件模拟spi 能正常通讯

楼主:
问题是接收到的数据和示波器捉到的波形不一至,面且又只是多了一个oxff

网友C:
那就说明是程序问题了。

楼主:
等busy信号
开spi

等spi接收寄存器不为空
接收

错在哪里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接收到的数据和示波器捉到的波形不一至,面且又只是多了一个oxff

把第一次读当做dummy read好了:

SPI_Cmd(ENABLE);
SPI_ReceiveData();
         while (SPI_GetFlagStatus(SPI_FLAG_RXNE) == RESET)
         {
         }
         ad_data_temp[0] = SPI_ReceiveData();

楼主:
我用软件spi是正常的

而用硬件spi,每一次多读一个oxff,同时也会有超过3字节的spi时钟
第一次只是多一个oxff,当然可以忽略
问题是第二次就读(可能是因为多出来的spi时钟),就混乱了,

我不可能读一次,复位一次从器件吧

网友D:
不是很了解   楼主  帮你顶一个 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  顶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是很了解   楼主  帮你顶一个 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  顶起来

多谢,

网友B:
问题解决了  就好   帮你顶一个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用软件spi是正常的

而用硬件spi,每一次多读一个oxff,同时也会有超过3字节的spi时钟

一直喜欢用软件SPI的飘过

楼主(2013-10-08):
后来看别人的程序才发现,硬件spi读数据的sck都是通过写操作提供的,

网友F(2013-12-10):
你这是数据接收好像就是四组吧。如果是全1也就是0XFF说明是没有数据的,看你软件的确接收了四次呀 ,有什么不对吗?

楼主(2014-08-29):
引用 网友F:
你这是数据接收好像就是四组吧。如果是全1也就是0XFF说明是没有数据的,看你软件的确接收了四次呀 ,有什么 ...

当时,要接收的数据是3组
每次会先收到一组OXFF,后面3组才是需要的数据。

楼主:
硬件spi读从器件需要的sck,可以通过写操作来提供,这样就能准确控制sck个数。
这样问题应该就能解决了,不过我当时是软件SPI实成的。

网友G:
分开读取

网友G:
设定一个开头,顺序读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