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ILI9481驱动3.5寸显示屏

楼主(2013-06-07):
请教大家我的ILI9481现在只能显示320*440
剩下一个黑色的条无法点亮
我在初始化的时候已经设置成320*480了
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(0x0036,0x006A);//Set Address Mode,P78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Index(0x002A);//Set Column Address,P59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Value(0x0000);//P59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Value(0x0000);//起始地址:0x0000,P59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Value(0x0001);//P59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Value(0x00DF);//结束地址:0x01DF,P59
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Index(0x002B);//Set Page Address,P61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Value(0x0000);//P61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Value(0x0000);//起始地址:0x0000,P61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Value(0x0001);//P61
                ILI9481_WriteRegValue(0x003F);//结束地址:0x013F,P61

大家又遇到类似问题的么

网友A:
可以用示波器来看看发出去的波形是否如预期那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示波器来看看发出去的波形是否如预期那样

数据写的应该都正确啊,颜色图形字符什么的都正常啊,就是边上有大约一厘米的长条无显示

网友B:
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  楼主   顶一个  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  应该有解决方法的

网友C:
没有FSMC,软件模拟的时序,IAR完整工程,测试通过了的。一个简单的刷屏程序,你可以参考下。
STM32驱动9481液晶屏幕(2013测试通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