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位置跟踪系统

楼主(2013-06-07):
给位大侠好,我现在在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电机的位置伺服系统,使用两个编码器,系统动态跟随没有问题,但是在电机刚上电的时候,如果有较大误差,电机就会震荡,这时候你若转动编码器,电机有可以跟随,但是误差比较大,不知道什么原因,电机只用了位置环控制,请知道原因的大神跟小弟说一下,非常感谢!!!!

网友A:
跟随主轴同步?

楼主:
现在就是搞不清楚是PID的参数有问题,还是编码器的采样出问题了,电机转速是120r/min,编码器是10位绝对式,1MS采样一次,开始上电的时候误差大就震荡,但如果你转动编码器,电机又可以跟踪……

网友A:
自己做位置环速度环啥的是在太辛苦了,用现成的伺服,会很简单的

网友B:
用示波器看看你的编码器输出啊,上电时候是否正常。之前他们做的也是震动,延时一段后就好了。可能是上电瞬间,编码器工作不正常导致的。

网友C:
你先让控制系统工作在常态,再让电机上电,看看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