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7 spi引脚

楼主(2013-06-07):
刚刚接触stm32,有个不懂的问题想请教一下,就是我可以不用手册上定义的哪些引脚作为spi脚吗?我自己随便选择引脚来作为spi引脚可以吗?急!谢谢~

楼主:
在看别人的代码 他是随意选的引脚  我有些怀疑

网友A:
主要还是需要看一看  不同管脚的作用  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   顶一个  学习一下   谢谢了  楼主

网友B:
如果用软件模拟SPI,引脚当然可以随便选,用硬件SPI的话,只能用固定的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用软件模拟SPI,引脚当然可以随便选,用硬件SPI的话,只能用固定的脚

嗯 是的,我现在明白了 我看的代码问题是他没对选用的管脚进行设置,例如,片选端要设为输出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还是需要看一看  不同管脚的作用  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   顶一个  学习一下   谢谢了  楼主  ...

现在清楚了  他是用软件模拟的spi

网友C:
需要熟悉这个芯片的内部管脚的功能   这样用起来   应该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