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68013串口的问题

楼主(2013-06-07):
我想要使用68013做一个数据采集卡,68013工作在slave fifo模式,单片机采集到的数据通过68013送到PC,PC发送的命令到达68013之后,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。但是现在只能把串口1的波特率设为115200,我想把波特率设为38400,编译通过之后不能发送数据,甚至连USB Console里面的Configuration Interfaces都发生了变化,各个端点都不再是我自己的设置,求教大神,我彻底没辙了,感激不尽。。。
波特率115200时候的代码:
    SCON1 = 0x53;
    SMOD1 = 0;
    UART230 = 0x02;
波特率改为38400时候的代码:
    TMOD = (TMOD & 0x0F) | 0x20;     //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,自动重载方式
    CKCON |= 0x10;           //T1M = CLKOUT/4
    PCON |= 0x80 ;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SMOD0=1,波特率加倍
    EICON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SMOD1=1,波特率加倍
    SCON1 = 0x50;      // 设置串行口1工作方式1,10位异步收发,REN=0,允许接收。RI1=0,TI1=0
    TH1  = 0xEC;           // 设置定时器1的初值
    TL1  = 0xEC;
    ES1 = 1;          //允许串口1中断
    TR1 = 1;
    EA = 1;

网友A:
晶振设置的多少?

网友B:
你先确定一下slave fifo模式下的8051还能否工作,然后再试其它的。这种模式主要用于快速的USB通讯,绕过了8051。你再写其它函数恐怕会把8051累死。

以前测试68013的高速串口,基本上开了串口,别的事就干不动了。你可以先关了其它功能,只试试高速串口通讯。

应该说,这款芯片的USB能力很强,其它功能受制于8051和KEIL臃肿的编译代码,表现力差强人意。

网友C:
换用高级一点的芯片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晶振设置的多少?

晶振是24M的,但是CPU时钟是设置的48M,现在可以传数据,但是传过来全是错的,不管什么数据传过来都是0

网友A:
按照48M的来算波特率 传输发送两端波特率是否相同?
之前有碰到过传递1时,不为1,测试后面发现传送瞬间电压值有跳变1,之后又返回0,所以检查下你的程序。
另外,有没有用过纯51单片机测试过你的程序?

网友D:
楼主用slave fifo方法不对,既然通过usb与上位机通信何必再用串口,slave fifo管道6是向pc送数据,管道2是pc向下位机送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