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定义问题

楼主(2013-06-07):
STM32 和stm8 中 有 u16 和 uint16_t 一般用哪个?
我一般都用u16 但看到例程中都是用 uint16_t

网友A:
uint16_t  是比较常用的,在gcc里面stdint.h里面就有这个定义

网友B:
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 主要还是技术手册没有真正吃透  个人的见解

网友C:
u16太短了 你觉得呢?

网友C:
要中庸一点  u16_t

网友D:
uint16_t  容易理解

楼主:
谢谢各位。看来还是用uint16_t  比较好。。。

网友E:
呵呵   问题解决了就好  楼主   这一块  我还要好好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