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射极跟随器的问题的求解

楼主:
我正在看铃木写的<<晶体管电路设计>> 上, 觉得这本书实用性强,但很多地方看得很模糊,在看到第98,99页时特别想问高手几个问题,如图所示:
1.书中说"在这里是并联.....的电流",请问这里的并联连接是哪几个晶体管并联连接,是Tr2//Tr4//Tr6,还是只是Tr2//Tr4 或者Tr4//Tr6?
2.还有关于电流描述,"此时的hFE下降到60......26mA", 这里的各个基极电流为13mA,是指哪两个晶体管的基极电流,是IB2+IB4=IB6吗?
谢谢指教!谢谢!

网友A(2013-06-07):
T4,T6并联,T5,T7并联。
IB4+IB6=26mA

网友B:
1、4,6;5,7
2、IB4=Ib6=13mA

网友C:
1.书中说"在这里是并联.....的电流",请问这里的并联连接是哪几个晶体管并联连接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Tr4//Tr6,   Tr5//Tr7

2. 还有关于电流描述,"此时的hFE下降到60......26mA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的各个基极电流为13mA,是指  IB4+IB6=IE2    IB4=IB6=13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