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为什么我的protel导出的hyp文件用Hyperlynx打不开?

楼主(2013-06-07):
如题 如图

网友A(2013-09-29):
可能是板层中有些东西没有设置,电源层要有VCC的字样,地层,GND等等,我看其他资料上说的。

网友B:
估计是数据本身有一些问题

网友C(2014-03-28)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板层中有些东西没有设置,电源层要有VCC的字样,地层,GND等等,我看其他资料上说的。 ...

请问你能确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吗?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你能确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吗?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

我不能确定是那里出的问题,因为我用AD14画的板子,导出后也打不开,但是我找到一个解决办法,我们仿真一般不需要仿整版的电路,我只留下我想仿的网络,其他的都删掉,那么就能打开了,由此推测出,AD画的复杂的板子导出后是打不开的,简单的可以。

网友C(2014-05-15):
引用 网友A:
我不能确定是那里出的问题,因为我用AD14画的板子,导出后也打不开,但是我找到一个解决办法,我们仿真一 ...

后面没有用导出的文件,而是用Pads中的Layout直接打开pcb文件,然后再导出hyperlyxn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