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LED

楼主(2013-06-07):
三极管最上端接LED20W灯带,另一端接12V
驱动原理是什么?

网友A:
原理就是:三极管做开关,工作在包饱和区

网友B:
Q2和Q3构成达林顿管,等效于一个高增益的晶体管,很小的驱动电流即可使Q3饱和。

网友C:
两个三极管做开关用,不过这种电路估计LED寿命不会太长.

网友D:
这个是达林顿接法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两个三极管做开关用,不过这种电路估计LED寿命不会太长.

为何led寿命不长

网友C:
LED应该是恒流驱动,你电路中应该没有做恒流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LED应该是恒流驱动,你电路中应该没有做恒流。

如果有做横流电路呢,再说了即使没有横流,不超过额定电流会有损害么

网友C:
你怎么保证不超过?
还是用时间来验证吧?

网友F:
开关倒不是吧,在这主要还是做横流!个人认为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你怎么保证不超过?  还是用时间来验证吧?

检测电流,闭环。

网友G:
10正解,的确可以起到比较差的横流作用,但用12V电驱动LED,这么大的电压,感觉LED压力很大。

如果真需要这么大的电压的话,那LED功率也不低,横流就很难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10正解,的确可以起到比较差的横流作用,但用12V电驱动LED,这么大的电压,感觉LED压力很大。

如果真需要 ...

LZ说得是LED20W的灯带,可能是4、5个LED单位串接,所以12V驱动还是没有压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