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容易烧毁为什么?

楼主(2013-06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的光耦是低电平导通的啊  加上发光二极管的电流  你的SSR_CTL_IN处至少要灌入将近20mA电流   这要看你的控制器灌电流的能力怎么样了
你的可控硅烧可能还是电机造成的  你的RC吸收电路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  要不换成RCD吸收电路试试
我个人的建议是你把可控硅换为继电器较好   不然怎么都会烧的   只要让它控制电机

网友B:
1、2脚是否搞错?这样能使可控硅导通吗?(应该1、2脚互换,估计实际东西是接对的,但图画错了)。最好在3脚与2脚间并个电阻,消除光耦的少量漏电流误触发可控硅。

网友C:
是不是散热没有处理好,可能电路设计有问题

网友D:
可控硅电流能力是不是小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