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事

楼主(2013-06-07):
两块一样的样板,用同样的EEPROM测试程序烧进去,程序先往EEPROM中写一个数据,然后再读出来,通过串口发到上位机,一块板读出来数据正确,一块错误。我用万用表测了EEPROM与单片机之间连接及IIC上拉电阻都没问题,求大虾们指点迷津。。。

网友A:
你自己要先认为有问题,才能静下心去找问题,什么都对,那还找啥呢。

心态先要摆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怪事

版主又在打酱油了,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要先认为有问题,才能静下心去找问题,什么都对,那还找啥呢。

心态先要摆正。 ...

怀疑是硬件问题,但是那块有问题的板子我们老大用他的程序测试又通过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版主又在打酱油了,哈哈

:lol
打酱油,顺便帮你顶顶贴,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你的问题哦~~

网友C:
这不是怪事,可能原因很多

比如时钟过快(器件差异导致有些可以,有些不行,处于临界状态)

网友D:
支持楼上器件差异性,注意电源滤波,退藕

网友E:
在所有细节问题上对照手册逐条验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又在打酱油了,哈哈

呵呵,这句话可不是打酱油,是我总工挂在嘴边的。

你听进去了,胜过搞10年的技术。

网友F:
很可能时序问题。

网友G:
肯定是有问题的,不是元器件问题,就是时序问题,用示波器监测

网友H:
为什么有问题的板子用你老大程序测试通过了??你们俩个的程序有什么差异??

网友I:
是怪,但对我来说,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正常得很。
如果有两块板,一般用移魂**。主要芯片互换,换好了就说明芯片问题。不过有时不排除个别阻容小喽啰也起来造反的时候。
互换不成,就老老实实一步步调试。

网友I:
是怪,但对我来说,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正常得很。
如果有两块板,一般用移_魂_大_法。主要芯片互换,换好了就说明芯片问题。不过有时不排除个别阻容小喽啰也起来造反的时候。
互换不成,就老老实实一步步调试。

网友J:
我遇到过EEPROM里边有坏块的现象,同意楼上,可以先将好的跟坏的器件互换,排除器件的问题先

网友K:
时序问题,就差那么一点点,看EEPROM通信协议手册吧

网友L:
时间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为什么有问题的板子用你老大程序测试通过了??你们俩个的程序有什么差异?? ...

我做单板调试,老大搞板间连调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我会参考各位的建议好好查的

网友M:
架起示波器一看,不就很清楚了,不过先可以先查下2块板E2的地址是否一致。

网友N:
怪事~见鬼了

网友O:
先测试下串口

网友P:
测量波形,看看就知道了!

网友Q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要先认为有问题,才能静下心去找问题,什么都对,那还找啥呢。

心态先要摆正。 ...

首先要告诉自己这是我的问题,否则问题就被遗留了,如果不是必须解决的话,呵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