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I] 求大神啊,5V转+-15V的,想带几个运放,不知道带的动不,USB供电。

楼主(2013-06-07):
求大神给点意见啊,没找到合适的方案,音频上面用的。USB供电真心蛋疼啊。。

网友A:
楼主能否换个思路,时下在机顶盒、DVD、车载导航/娱乐系统上,都在用一种叫Line Driver的芯片处理音频,代替原来用高压供电的4558运放电路,这种芯片内置了charge pump,单5V供电就可以输出3V有效值,也就是8.5V的Vp-p。这类器件有DRV603/602、SGM8903/8902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