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

楼主(2013-06-07):
请指点指点

网友A:
1. DB9缩得太深了, 插头不好插的.
2. 晶体周围不建议走无关网络.
3. 文字太乱, 方向建议尽量统一.
4. 晶体用得太多了, 检查一下,是否有必要. 多个时钟会有亚稳态风险.
5. 元件可以分布到两面, 这样有利于减小板面积, 有利于简化布线.
6. 主芯片电源建议增加电容.

还有, 贴图时, 清爽一点比较好. 背景格子干扰视线. 字也太小, 有点很不太清. 多面板的话, 每面单独贴出来比较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