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这个MOS管的控制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

楼主(2013-06-07):
想用一个单片机去控制一个12V电源,但是无论CTRL脚有没有电压MOS管都导通

网友A:
楼主,你会用画电路图的软件吗?要学学啊,你用的每一个芯片我们都不一定使用过,但是如果画到仿真电路图里的原理图就都能看明白了。我去帮你查查这个芯片怎么使用。

网友A:
这个芯片是这么个结构,大家帮他来看看。

网友A:
我找了个类型相似的,输入低电平不导通,高电平导通。
你看看跟我这个类型一样不,我找的资料图不是很清楚。这里提供我弄的仿真文件,你用multisim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会用画电路图的软件吗?要学学啊,你用的每一个芯片我们都不一定使用过,但是如果画到仿真电路图里 ...

谢谢 会用的,公司的原理图不能拿出来所以就随手画了一个

网友B:
晶体管射级加个电阻看看~原理看不出来。
12v给3904击穿了?

网友C:
这个图是栅极高边驱动,一般不这样应用,如果你用的P型的MOS很容做

网友D:
看看管子是不是被静电击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图是栅极高边驱动,一般不这样应用,如果你用的P型的MOS很容做

PCB已经做好了,没办法换了,不知道这个图怎么样可以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看管子是不是被静电击穿了

管子都换过了,应该都完好

网友D:
那减小R1电阻,或换阈值电平高的PMOS,你这个三极管是不是漏电流太大。

网友E:
你焊反方向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焊反方向了吧

没有,昨天确定了这个

网友D:
还有一个办法,将R1换成二个电阻串联方式

网友E:
你PMOS芯片4脚的电平受你控制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PMOS芯片4脚的电平受你控制么?

不明白 请指点

G极电平是PMOS导通的关键,不是么~

网友F:
照11楼的方法试试,电阻100K 改为3K

网友G:
这个可以代替吧,PIN对PIN

网友H:
电路原理上没有问题, 我觉得就是几个参数检查一下.

无论CTRL脚有没有电压MOS管都导通
测量一下, CTRL脚有,无电压, 两条件下,  R1 的电压, 测量一下.

楼主:
已经解决 三极管的管脚错了 飞线以后正常 明天做负载测试 谢谢各位了

网友I:
原来还是封装做错了  这个需要仔细啊

网友J:
r1和R3的值选取你再斟酌一下

网友I:
应该问题解决了吧   楼主   问题不大   个人认为

网友K:
问题解决了就好   楼主   这一块   还是需要多动手的

网友L:
3904为高电平导通,看下输入的控制脚的电平状态的吧

网友K:
问题解决了就好    顶一个   很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