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MOS管的控制电路为什么不能工作

楼主(2013-06-0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怎么知道MOS管是否导通?万用表电阻档量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知道MOS管是否导通?万用表电阻档量的?

额 OUT有12V电压是不是说明MOS管导通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 OUT有12V电压是不是说明MOS管导通了

你原图使用的MOS管我没查到,不知道是什么沟道。
其次,OUT处有电压未必是MOS管导通,因为OUT端对地并无负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原图使用的MOS管我没查到,不知道是什么沟道。
其次,OUT处有电压未必是MOS管导通,因为OUT端对地并无 ...

我使用的是PMOS fds4141
还有,CTRL脚不加电压的情况下,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为8.6V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的是PMOS fds4141
还有,CTRL脚不加电压的情况下,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为8.6V ...

把三极管集电极与P沟管断开,看看P沟管是否仍导通。若是,检查三极管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三极管集电极与P沟管断开,看看P沟管是否仍导通。若是,检查三极管部分。 ...

拆除三极管,mos管不导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拆除三极管,mos管不导通

那就查三极管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查三极管吧。

三极管更换过两次,应该可以排除三极管损坏

楼主:
把图贴过来了 方便看 大家帮帮忙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三极管更换过两次,应该可以排除三极管损坏

原来是换三极管,还换过两次。
你就不能用万用表量量GS之间电压或者串联到集电极量量电流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的是PMOS fds4141
还有,CTRL脚不加电压的情况下,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为8.6V ...

FDS4141的VGS(th)只有-1.6V,你的三极管输出能达到吗?实际上8.6-12=-3.4V,已经超过了,而3.4V/100K=34uA,减小R1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来是换三极管,还换过两次。
你就不能用万用表量量GS之间电压或者串联到集电极量量电流? ...

Vgs是-4.1V,电流因为是贴片的所以不太好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DS4141的VGS(th)只有-1.6V,你的三极管输出能达到吗?实际上8.6-12=-3.4V,已经超过了,而3.4V/100K=34u ...

电阻用过3k到几十k的,都不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阻用过3k到几十k的,都不行

关键是换过R1后VGS可以低到多少V,按手册给出的参数看,只要VGS<1V就一定可以关断;否则就换MOS管试试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换过R1后VGS可以低到多少V,按手册给出的参数看,只要VGS

到-2V多吧
我现在不明白就是为什么三极管关断还有那么大的集电极电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到-2V多吧
我现在不明白就是为什么三极管关断还有那么大的集电极电流

那叫穿透电流。
完好的硅管,穿透电流很小。
估计你的三极管有些问题,或者电路板漏电。
既然已经换过三极管,拿个新的三极管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。

网友C:
mychang不都帮你把问题找出来了么~
你给集电极那么高电压~8v啊

网友D:
将R1改小---换三极管---换MOSFET,不信找不到问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叫穿透电流。
完好的硅管,穿透电流很小。
估计你的三极管有些问题,或者电路板漏电。

单量三极管,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阻是60M,但是在PCB上量只有100K左右,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单量三极管,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阻是60M,但是在PCB上量只有100K左右,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 ...

当然不正常。
电路板上,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并联了47k电阻,量出的数值应该更大才对。

网友E:
LZ,“CTRL脚不加电压的情况下,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为8.6V。”
不加电压是指控制端输出低电平还是指接地?个人觉得应该是控制信号的低电平不够低,导致三极管不能截止引起的

网友F:
哈!…你们在瞎忙呼啥呀!…基极下偏是47K吗?…笑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LZ,“CTRL脚不加电压的情况下,三极管的集电极电压为8.6V。”
不加电压是指控制端输出低电平还是指接地? ...

悬空接地都试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哈!…你们在瞎忙呼啥呀!…基极下偏是47K吗?…笑!

不明白 请指点

网友G:
个人感觉三极管漏电,您说关闭三极管的时候集电极还有漏电流,关断时基极接了什么东西?确定完全没有输入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个人感觉三极管漏电,您说关闭三极管的时候集电极还有漏电流,关断时基极接了什么东西?确定完全没有输入电 ...

ctrl接地也是一样的情况

网友F:
首先、判断P道MOS管好坏:用摄子将S极与G极短接!(上电测试)看OUT—漏极是否有电压?要挂上10mA的负载测试…如有…坏!如无…OK!
其次:将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短接:测集电极电压?…接近12V…OK无变化、或变化小…换!…
最重要的是输入电平信号!低电平、并不表示是零!而三极管PN导通是0.7V…
你还能说不明白吗?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首先、判断P道MOS管好坏:用摄子将S极与G极短接!(上电测试)看OUT—漏极是否有电压?要挂上10mA的负载测试 ...

mos短接无输出。三极管短接变化小(低了0.2v),更换相同管子问题依旧

网友F:
你还是用100k电阻吗?…晕!…欧姆听说此事!急了、从坟墓里爬出来。赶到现场一看、又气死过去了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还是用100k电阻吗?…晕!…欧姆听说此事!急了、从坟墓里爬出来。赶到现场一看、又气死过去了!… ...

请问如何修改

网友F:
我把你的嘴巴、鼻子堵起来!然后还要责问你!说:你说!你为什么不呼气!………?????
嘿嘿!我知道我不好!语言暴力!…对不起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把你的嘴巴、鼻子堵起来!然后还要责问你!说:你说!你为什么不呼气!………?????
嘿嘿!我知道我 ...

理解能力不好 请明示

网友F:
告你:对你没好处!…提示1:MOS是电压型放大器件、驱动它、在栅极上加上一定的电压,电流是uA级。
三极管是电流器件、它有截止、放大、饱和区:
这两个怪物接合在一起!用现代言语:和谐!共赢!…
你要三极管在放大区、同时电流小!……………OK?????

网友E:
控制端接地时量一下BE之间的电压吧,如果不为0且>0.7V的话,PCB板子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啊?

楼主:
已经解决 三极管的管脚错了 飞线以后正常 明天做负载测试 谢谢各位了

看到第一页时我在想,楼主不会是跟前几天这里那家伙一样——管脚弄错了吧,呵呵
只有三条腿还搞错,该打PP!
“三极管的管脚错了”。大家白忙了两天,都是猜测。

网友H:
还有jjeemm77的,说了一堆火星语。

网友E:
大家好,能否顺道向LZ及各位问个问题:此MOS管能用继电器替代么?

网友I(2013-07-20):
楼主,电路没问题,我现在也特纠结,买了 MAX3232 20版,只用的只有 6版,买了 10块FDS4685 PMOS 导通的只有 6片,太坑爹了。

网友J:
买账老师都要被你气疯了,有些东西自己动动脑经,答案就显而易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