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ic30f请教

楼主(2013-06-07):
#include "p30f2010.h"
_FOSC(CSW_FSCM_OFF&XT_PLL4);

上面的PLL4代表了什么,又影响了什么?
现在我这样理解如果我用10M晶振,主频是不是10*4=40M,但实际用下来发现延时,中断,PWM等有的不在计算之内,上面是(XT,10M PLL4),后面我用EC不带PLL(外部时钟输入)同样我用40M,发现两个系统执行程序有很大的偏差,同样是主频40M,一个是10M PLL4,一个是外部时钟不带PLL的40M.为什么会不一样,请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在数据手册里面应该有对震荡的说明。XT_PLL4,是将XT模式的震荡4倍频。该频率也就是输出到MCU的频率。但是MCU的系统频率并不一定就等于该频率。MCU的系统频率是对输入到MCU的频率进行相关设置操作后得到的,即经过可编程时钟分频器后得到系统时钟。你必须对该相关寄存器设置。

楼主:
谢谢!变频器程序已通过,不过还有没弄明白的地方,看来杂交的不好玩,准备用33F来替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