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哇,用MultiSim 10.1仿真电路

楼主(2013-06-07):
(1)4个数码管按照指定的要求显示内容,并可以循环显示
(2)3个数码管按照指定的要求显示内容,并可以循环显示
(3)显示4个或者3个数码管通过切换按键切换

网友A:
lz发这么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,注定是徒劳无功的。。。

网友B:
是个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吧?
用multisim的单片机编程是可以实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发这么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,注定是徒劳无功的。。。

额,好吧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个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吧?
用multisim的单片机编程是可以实现的。

就是老师布置的,不是单片机,单片机下学期才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老师布置的,不是单片机,单片机下学期才学

你们学的数电课?
那用74系列的芯片和555芯片搭电路吧~ 学了单片机就容易多了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们学的数电课?
那用74系列的芯片和555芯片搭电路吧~ 学了单片机就容易多了哈 ...

是数电课,用74LS194,可是还是实现不了循环

网友C:
74LS194是移位寄存器,有同步并行置数功能。
要用74LS194实现数码管移位显示,每位数码管需要两片74LS194,在8个移位脉冲作用下左移或者右移一位。至于显示内容,需要你自己用编码开关之类设定。8个移位脉冲的产生,需要使用其它芯片实现。